[其他产品] 将代码下载到PIC24FJ256GB406需要哪些调试器工具

楼主(2024-08-09):
我想知道将代码下载到PIC24FJ256GB406需要哪些调试器工具?我使用MPLAB X IDE和MPLAB XC16C编译器V1.25。在创建新项目时,它需要使用哪个工具。包括PICkit2、PICkit3、ICD 3等在内的所有工具都呈红色,表明使用上述任何工具都不支持该微控制器的调试器和编程器。有谁能帮我找到真正的工具,可以用来编程芯片?或者有任何设置可供选择所需的工具吗?

网友A(2024-09-30):
使用PICKIT4,最直接

网友B:
直接上仿真器,比较靠谱的

网友C:
将代码下载到PIC24FJ256GB406微控制器(MCU)时,需要使用适当的调试器工具

网友D:
MPLAB IPE。MPLAB IPE是Microchip提供的一款集成编程环境,支持多种Microchip MCU的编程和调试。通过MPLAB IPE,用户可以将代码下载到PIC24FJ256GB406 MCU中,并进行在线调试和监控

网友E:
PICkit 3是Microchip推出的一款功能强大的调试器/编程器,支持多种Microchip MCU系列。它具有高速编程和调试能力,适用于PIC24FJ256GB406等高性能MCU

网友F:
一般可以使用Real Ice是Microchip的另一种调试器解决方案,提供了强大的调试和编程功能

网友G:
MPLAB X IDE是Microchip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多种MCU的编程和调试。它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工具和库函数,有助于用户快速开发应用程序

网友H:
为了将代码编译成MCU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需要使用适当的编译器。Microchip提供了针对PIC24FJ256GB406等MCU的专用编译器,如XC16编译器

网友I:
为了使调试器工具与计算机通信,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这些驱动程序通常由调试器工具的制造商提供,并可以在其官方网站上下载。安装驱动程序后,用户可以通过计算机上的调试器工具对MCU进行编程和调试。

网友J:
将代码下载到PIC24FJ256GB406 MCU需要MPLAB IPE、PICkit 3或Real Ice等调试器工具,以及MPLAB X IDE、编译器和编程器/调试器驱动程序等辅助工具。通过正确的连接和配置,用户可以轻松地将代码下载到MCU中并进行调试

网友K:
你要是用PICKIT3,4都行,都可以烧录的

网友L:
你要是调试烧录的话,简单,可以直接使用烧录器烧录的,这个官方都有指导的

网友M(2025-09-15):
调试 PIC24FJ256GB406 需这些工具:Microchip 的 PICkit 4(性价比高,支持在线调试与编程)、MPLAB ICD 4(更专业,兼容多种器件);或第三方的 mikroProg(支持多种编程模式)。需配合 MPLAB X IDE,通过 ICSP 接口连接,实现代码下载、断点调试及实时数据监控。

网友N:
下载代码到 PIC24FJ256GB406 常用调试器工具:
MPLAB ICD 4:官方主流调试器,支持在线调试与编程,兼容多数 PIC 系列。
PICkit 4:性价比高,适合开发初期,支持基本编程与调试功能。
MPLAB REAL ICE:工业级工具,稳定性强,适合量产与复杂调试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