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在eeprom写入期间,18F46K22是否停止代码执行?

楼主(2024-08-05):
我知道一个16F87A将停止执行代码时,写入EEPROM。但我似乎找不到这样的文档。我正在把一个应用程序从我的旧的87A平台移植到一个46K22。“46K22”在执行EEPROM写入时停止执行代码吗?…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份文件?

网友A:
在PIC微控制器(如18F46K22)中,EEPROM写入操作通常是一个阻塞操作,这意味着在EEPROM写入期间,微控制器的代码执行会暂停,直到写入操作完成

网友B:
一般来说,因为EEPROM写入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在此期间微控制器需要保持供电稳定,以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写入

网友C:
具体操作,当执行EEPROM写入指令时,微控制器会进入一个特定的状态,等待写入操作完成。在此期间,微控制器不会执行后续的代码指令,直到EEPROM写入操作完成并返回一个完成标志或中断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EEPROM写入操作可能会触发一个中断,通知微控制器写入操作已经完成。这样,微控制器可以在写入操作期间执行其他任务,但前提是中断服务例程(ISR)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E:
在EEPROM写入期间,保持电源稳定非常重要,因为电源波动可能会导致写入失败或数据损坏

网友F:
在编写代码时,应该考虑到EEPROM写入操作的阻塞特性,并合理安排代码执行流程,以避免在EEPROM写入期间执行关键任务

网友G:
总结来说,在EEPROM写入期间,PIC微控制器(如18F46K22)会停止代码执行,直到写入操作完成。这是为了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写入EEPROM,并避免在写入期间发生电源波动等问题。

网友H:
这种叫阻塞吧,不算是停止工作

网友I:
一般都要等的,不然写的数据不对,就糟糕了

网友J:
没看懂具体意思。写入EEPROM是怎么操作的,是DMA吗

网友K:
肯定会停止的,会占用CPU

网友L:
写过程会占用CPU,中断都不会响应

网友M:
代码没有停止,只是CPU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