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ART/USART和RS485 TX中断怎么办

楼主(2024-08-08):
我正在与APIC32 MX512…使用6 UART和RS485。一切都在工作,接收,传输,一切都被中断驱动。但我不满意我的传输中断程序(半双工),问题是从发送切换到接收。如果FIFO为空,或者在最后一个字节移位到移位寄存器的时刻,则产生发送IRQ。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一时刻,我无法将发射机从发送切换到接收,或者最后一个字节丢失。但是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关闭发送IRQ,我不知道最后一个字节是什么时候发送的。但是在发送最后一个字节之后,我需要在短时间内(<50us)从发送切换到接收。所以我只发现了两种可能性,这两种都不是我想要的。一种方法是,让中断启用并轮询TRMT,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中断被连续调用。另一种方法是在fifo中写入一个虚拟字节,并在生成irq时取消传输并切换。只要发射机没有偏移一点就行,但这取决于irq-late.。有人知道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每次多发一个字节过来

网友B(2024-09-24):
在使用PIC32 MX512微控制器与UART和RS485进行半双工通信时,确实会遇到从发送切换到接收的挑战。你提到的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缺点,但可以通过一些优化和改进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RS485通信通常使用DE(Driver Enable)和RE(Receiver Enable)信号来控制发送和接收模式的切换。你可以利用这些信号来实现更精确的切换。DE(Driver Enable)连接到微控制器的输出引脚。RE(Receiver Enable)连接到微控制器的输出引脚

网友D:
设置DE为高电平,RE为低电平,使能发送模式。在发送最后一个字节时,设置DE为低电平,RE为高电平,切换到接收模式

网友E:
保持RE为高电平,使能接收模式。

网友F:
在发送最后一个字节后,使用定时器进行短暂的延迟(例如50us),然后再切换到接收模式。

网友G:
在发送最后一个字节时,启动定时器,设置50us的延迟。定时器中断触发后,切换到接收模式

网友H:
使用状态机来管理发送和接收的切换,确保在正确的时间点进行切换。

网友I:
在发送最后一个字节时,设置状态为“等待切换”

网友J:
等待TRMT标志置位(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

网友K:
通过使用硬件握手信号、定时器延迟和状态机,可以更精确地控制从发送到接收的切换,避免数据丢失和频繁中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