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XC8中USART中断的使用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06):
这是我的代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中断语句写的正确吗?谢谢。

网友A:
你的中断语句呢

网友B:
没看到有代码啊

网友C(2024-09-12):
代码没看到,其实你可以弄过压缩包把你代码工程传上来的

网友D:
一般来说,是你的优先级有问题,会导致中断失效

网友E:
现在是什么问题啊?是代码中断不好用?

网友F:
确保全局中断和USART接收中断已启用

网友G:
建议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看看你的代码,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及时读取和处理数据是否合理

网友I:
确保波特率设置正确,与通信设备的波特率一致

网友J: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清除中断标志,以避免重复进入中断

网友K:
启用全局中断(GIE)启用USART接收中断(RCIE)设置中断优先级(如果设备支持)

网友L: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之后,清除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