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936 ECCP比较模式如何在匹配问题上切换输出

楼主(2024-08-07):
内部振荡器上的条件PIC16LF1936,Fosc=16MHz。定时器1时钟Fosc/4。将ECCP1设置为比较模式与匹配时的切换输出不正常-相反,切换输出时存在从“0”到“1”的跳变脉冲,每次匹配时长为250ns。有人对这个行为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A:
在PIC16LF1936微控制器上,如果您在比较模式下使用增强型捕捉/比较/PWM模块(ECCP1),并且遇到了输出切换不正常的问题,可能是定时器1配置问题

网友B:
确保定时器1(Timer1)正确配置为使用Fosc/4作为时钟源。您需要设置T1CON寄存器的T1CKPS1和T1CKPS0位来选择预分频器,并确保T1OSCEN位被清除以使用外部时钟源

网友C:
检查ECCP1的比较模式配置。确保CCP1CON寄存器的CCP1M3:CCP1M0位正确设置为比较模式,并且CCP1AS位被清除以禁用自动捕捉功能

网友D:
如果您在比较匹配时使用了中断,确保中断服务例程(ISR)正确配置并清除中断标志。中断标志必须在ISR中清除,否则会导致重复中断。

网友E:
确保ECCP1的输出引脚(CCP1)正确配置为输出模式。检查TRIS寄存器以确保引脚设置为输出

网友F:
250ns的脉冲宽度可能与定时器1的分辨率不匹配。确保定时器1的计数值和比较寄存器的值正确设置,以产生所需的输出脉冲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没有短路或开路情况。有时,外部电路或噪声可能会影响输出引脚的行为。

网友H:
你用MCC配置试试呢?话说,MCC是否支持呢?

网友I:
数据相反的话,你可以看看能不能配置极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