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用PIC16F1788来设计并使用DAC函数,有多少DAC在那里

楼主(2024-08-08):
我用PIC16F1788来设计,并使用DAC函数。我的问题是有多少DAC在那里!在数据表表1.0设备总览中表明它只有一个8位DAC。但是在其他地方,例如PIN分配表-表1(28引脚)显示了其他3×5位DAC,它也在第3页的“FAMILY TYPE”表中显示。谁能确认/澄清?

网友A:
试一下其他的能不能用

网友B(2024-10-09):
你提到的 PIC16F1788 微控制器确实只有一个 8 位的 DAC(数模转换器)。数据手册中的信息有时可能会引起混淆,特别是在不同部分的信息描述不一致的情况下

网友C:
数据手册表1.0设备总览:明确指出 PIC16F1788 只有一个 8 位的 DAC

网友D:
这里提到的“3×5位DAC”可能是指其他功能或模块,而不是独立的 DAC。例如,它可能是指某些引脚可以配置为模拟输入或输出,但并不意味着有多个独立的 DAC

网友E:
第3页的“FAMILY TYPE”表:这个表可能列出了整个系列芯片的特性,而不是特定于 PIC16F1788。因此,它可能包含了一些其他型号芯片的特性,这些特性并不适用于 PIC16F1788

网友F:
为了确保准确性,建议你仔细阅读数据手册中关于 DAC 的部分

网友G:
通常在数据手册的“数模转换器 (DAC)”部分会有详细的描述,包括 DAC 的位数、配置选项和使用方法

网友H:
查看引脚分配表中与 DAC 相关的引脚,确认它们的功能

网友I:
根据 PIC16F1788 的数据手册,它确实只有一个 8 位的 DAC。其他提到的“3×5位DAC”可能是指其他功能或模块,而不是独立的 DAC。如果你需要更多的 DAC 功能,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其他型号的芯片,或者通过软件模拟多个 DAC 输出。

网友J:
这个手册一般不会写错的,你还是细读一下吧

网友K:
这种一般就是八位的DA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