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为什么只输出管脚VBUSON也被归类为输入更改通知管脚?

楼主(2024-08-09):
在PIC32MX795F512L数据表的第41页,它说VBUSON可以用作只输出引脚(当USB模块没有使用时)。但这个引脚也被列为输入改变通知引脚,CN7。如果VBUSON只能是一个输出,输入改变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这是哪里的定义啊

网友B(2025-09-20):
VBUSON 虽常被视为输出管脚,但在某些场景下可归类为输入更改通知管脚。这可能是因为其状态变化能反映外部电源连接或供电状态的改变,如在 USB OTG 应用中,通过检测 VBUSON 引脚电平变化可通知系统电源状态变更,以便系统做出相应处理,所以具有输入更改通知的功能特性。

网友C:
VBUSON 管脚虽通常作为输出管脚,但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如 USB OTG 等应用中,它需要检测外部 VBUS 电压的变化。当 VBUS 电压出现变化时,需要通知 MCU 进行相应的处理,如设备连接、断开或电源状态切换等,因此它也被归类为输入更改通知管脚,以便 MCU 能及时响应这些变化。

网友C(2025-10-21):
VBUSON 虽主要作输出控制外部电源,但芯片设计中其引脚硬件兼具输入检测能力,可监测外部状态(如过压 / 欠压)。作为输入更改通知管脚,能通过电平变化触发中断,实现对输出状态的反馈监控,兼顾输出控制与输入感知功能,故被归类为此类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