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ORTG更改通知中断服务例程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8-07):
下面是一个PORTG更改通知中断服务例程:问题是,中断标志(IFS3bit.CNGIF)在服务例程的第一个入口处不能被清除。调试时,设置IFS3BIT.CNGIF,代码进入中断TyEngEnter处理程序。似乎执行,但国旗保持不变。例程结束,但是由于标志没有改变,程序再次进入这个ISR,第二次,相同的代码执行并且中断标志按照预期被清除。在代码执行中,你认为问题是什么?我不喜欢这些奇怪的错误,因为不知情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会导致将来更大的问题。

网友A:
当您在使用PORTG(或任何其他GPIO端口)的中断服务例程(ISR)时遇到问题,可能是由于中断配置的原因

网友B:
启用全局中断。启用特定端口的中断

网友C:
配置中断触发条件(例如,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D: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确保您已经清除了中断标志。如果中断标志没有被清除,可能会导致重复进入中断

网友E:
检查中断向量表,确保中断向量表中正确地指向了您的中断服务例程。中断向量表是MCU在发生中断时查找ISR的地址表

网友F:
确保您的中断服务例程实现正确,并且没有导致无限循环或其他问题。ISR应该尽可能简洁和快速,避免在ISR中执行耗时的操作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硬件连接正确,特别是中断引脚的连接。检查是否有短路或开路情况

网友H:
参考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参考MCU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确保您的配置和实现与官方推荐的做法一致。

网友I:
使用软件工具,使用Microchip提供的软件工具,来帮助您自动生成和配置中断代码

网友J:
调试和测试,使用调试工具(如调试器和逻辑分析仪)来监视中断信号和ISR的执行情况。这可以帮助您确定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