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有XC8/PIC18用的系统时钟滴答计数器吗

楼主(2024-08-09):
我用PIC18f26K22工作,我需要做一些精确的计时。在Pinguino项目中,我有一个U32系统时钟计数器,每隔107秒左右翻转。它以时钟速度的1/2更新。这是系统。GETCP0CONT。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可以用在我的芯片上吗?如果不是,我能做一个不被任务和中断打断的吗?

网友A:
不被打断的延时程序吗?

网友B:
精准的最好用外部的时钟

网友C:
有7个timer,为什么不用timer外设

网友D:
对于PIC18F26K22微控制器,如果您需要进行精确的计时,并且希望避免任务和中断的打断,您可以考虑使用内部定时器

网友E:
PIC18F26K22微控制器内置了多个定时器,例如Timer0、Timer1、Timer2等。这些定时器可以用来实现精确的计时功能

网友F:
Timer1是一个16位定时器,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其工作模式和预分频比。您可以通过设置T1CON寄存器来配置Timer1

网友G:
您可以配置Timer1中断,以便在定时器溢出时执行特定的操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您可以更新一个全局变量来记录时间

网友H:
使用硬件计数器,PIC18F26K22还提供了硬件计数器功能,例如CCP(Capture/Compare/PWM)模块。您可以使用CCP模块来实现更复杂的计时和事件捕获功能

网友I:
如果您希望避免中断打断,可以暂时关闭全局中断,执行关键代码,然后再重新开启中断

网友J:
通过配置内部定时器(如Timer1)并使用中断服务程序,您可以实现精确的计时功能,并且可以通过暂时关闭全局中断来避免任务和中断的打断。根据您的具体需求,您可以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和配置方式

网友K:
不能做到不被任务所打断的操作吧

网友L(2024-09-08):
你的优先级要比任务的优先级还高才行

网友M:
一般就把你的需求优先级设置成最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