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 fatfs f_write 返回FR_INT_ERR

楼主(2024-08-05):
用官方demo的fatfs ,一直调用 f_write  ,程序跑一段时间之后,返回FR_INT_ERR,写数据失败,有大佬遇到过吗

楼主:
很奇怪的是一次写入4096字节,写很久都没问题,如果每次写入的字节数量不是按照4096对齐的数据,没有好一会就会报错。(SD卡格式化FAT32,簇大小为4096字节,SD卡16GB、速度80M/s)

网友A:
看看是不是STACK  或HEAP SIZE不够了

网友B:
数据不对齐就有这问题吗

网友C:
内存问题,检查是否存在内存泄漏或内存不足的情况。确保在写入数据时,有足够的内存可用。

网友D:
文件系统损坏,有可能文件系统出现了损坏。可以尝试重新格式化存储设备,并重新初始化 FATFS。

网友E:
存储设备故障,存储设备本身可能存在问题,例如坏扇区等。尝试更换存储设备进行测试。

网友F:
并发操作冲突,如果在多线程或多任务环境中,可能存在并发操作导致的冲突。确保对文件的写操作是同步和互斥的。

网友G:
数据格式或大小异常,检查要写入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以及数据大小是否超出了文件系统或存储设备的限制。

网友H:
那你就按照4K对齐的方式写数据呗

网友I:
一般情况应该就是数据长度导致的写入错误

网友J:
是不是你的配置不对啊?就是写入必须每次4K,但是如果长度不对就容易写错地方和位置?

网友K:
可以看看你的demo,看看写入长度怎么设置的?还有就是初始化怎么配置的?

网友L:
那最好还是按照4K的方式写入,这样会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