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How to check Power Management Flag

楼主(2024-08-05):
Below is an example to check the sleep mode by sniffer log (89459 as AP and iPhone13 as station)
  • Get sniffer log
  • Filter Null data from station as follow
(wlan.ta == c6:c1:d7:68:e6:18) && (wlan.fc.type_subtype == 0x0024)      3. heck the Power Management Flag of data frame from station
   4. It could be seen, station will go to sleep and stay up frequently.

网友A: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再请教下,通常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分析sniff log中的pwr management flag呢?谢谢!

网友B:
它是一种用于指示系统电源管理状态的标志,通常在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中使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管理标志可以通过读取寄存器获取吗

网友D:
可以 通过什么软件读取到这个标志位呢

网友E:
通过设置PMF,系统能够进入低功耗状态,从而降低能耗

网友F:
楼主这个是使用的什么软件的界面啊

网友G:
单片机裸奔和跑系统的情况下 查询这个标志位还能是一样的操作吗

网友H:
STA通常通过Null Frame (Null Function)或QoS Null Frame (QoS Null Function)的方式来通知AP其Power Management状态。
你这里的过滤条件可以更正为:
(wlan.ta == c6:c1:d7:68:e6:18) && ((wlan.fc.type_subtype == 0x0024) || (wlan.fc.type_subtype == 0x002c))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再请教下,通常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分析sniff log中的pwr management flag呢?谢谢! ...

当设备(STA)进入Power Save模式,它会发送PWR MGT Flag为True的Frame给AP,通知AP其进入了休眠状态。
当设备(STA)退出Power Save模式,它会发送PWR MGT Flag为False的Frame给AP,通知AP其退出了休眠状态。
因此,通过分析Sniffer Lo给里的Power Management Flag,可以从侧面分析设备(STA)的电源活动状态。这对于分析Wi-Fi芯片的待机功耗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使用的什么软件的界面啊

Wireshark,开源的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以 通过什么软件读取到这个标志位呢

这是通过Sniffer工具(即常说的抓包工具,OmniPeek, Wireshark等),抓取空口包 (OTA)得到的数据包。
然后通过分析工具来分析的,这里使用的分析工具是Wireshark。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当设备(STA)进入Power Save模式,它会发送PWR MGT Flag为True的Frame给AP,通知AP其进入了休眠状态。
当设 ...

学习了!谢谢!

网友I(2024-09-12):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再请教下,通常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分析sniff log中的pwr management flag呢?谢谢! ...

一般WiFi power consumption比较高的时候分析WiFi有无正常的进出sleep

网友I(2024-10-25):
如果AP给STA发一笔 QoS Null function (No data), 其PWR位为0 代表什么

网友J(2024-12-02):
可以使用 Wireshark、tcpdump 等数据包嗅探工具来捕获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