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

楼主(2024-08-06):
电感,和电容、电阻一起,是电子学三大基本无源器件;电感的功能就是以磁场能的形式储存电能量。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器是非常重要的元件,它主要具有以下作用:
1.储能作用:电感器在电源电压周期性变化时,会产生自电感电势,从而实现储能的作用。当电源电压降低或中断时,电感器会通过自感电势将储存的电能释放出来,保证电路的连续性和可靠性。
2.滤波作用:开关电源中通常都会连接一个电感和一个滤波电容器,通过对电源波形进行滤波来保证电源输出的稳定性和纹波度。具体而言,电感在电流变化时会产生等幅反向电动势,从而对电源输出波形进行滤波。
3.降噪作用:电感器能够有效地去除开关电源中的高频噪声。开关电源中的高频信号在通过电感器时会被滤除,同时电感的负载电流和电压幅值可以被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开关电源输出的噪声。

电感器一般分为铁芯电感和空芯电感两种。铁芯电感器具有体积小、能量密度高、电感系数变化范围小等特点;而空芯电感器具有电阻小、品质因数高、容量小的特点。选择电感器时,应根据开关电源的输入和输出需要选择合适的型号。常见的选取原则包括选取合适的电感值、匹配合适的电压、选择合适的电感电流等。

网友A:
电感器件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只用过工字电感

楼主(点评):
贴片的也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