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我使用常规中断配置,串口中断接收数据非常不稳定

楼主(2024-08-06):
这个芯片MM32F002的串口中断如何配置,例程也是轮询 没有中断。能不能来个技术支持

网友A:
硬件连接有无问题

网友B:
建议查看MM32F002的官方文档

网友C:
配置UART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以确保与通信对方相匹配。

网友D:
楼主可以描述一下不稳定的具体现象吗

网友E:
楼主通讯的数据的数据量是不是比较大呢

网友F:
首先需要确认发送数据的是不是稳定

网友G:
接收中断还是空闲中断

网友H:
现象是什么 有时候无法进入串口中断吗

网友I:
什么叫做常规配置啊 还有非常规的配置方式吗

网友J:
是不是串口接收缓存没有处理好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