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下AT89LP51RB2单片机用什么烧录器

楼主(2024-08-06):
请问下AT89LP51RB2 PLCC44单片机,程序可以读出来吗?需要用什么样的调试器和上位机呢?
我在淘宝买的烧录器,都不能支持AT89LP51RB2单片机

网友A:
试试串口下载

网友B(2024-09-12):
AT89LP51RB2是一款基于8051架构的单片机,通常可以通过编程器读取和写入程序

网友C:
由于不同厂商的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型号可能有所不同,您在淘宝购买的烧录器可能不支持AT89LP51RB2

网友D:
要读取AT89LP51RB2单片机中的程序,您需要一个支持该型号的编程器,并且该编程器需要能够连接到上位机软件以进行操作

网友E:
ATMEL AVRISP mkII,这是一个通用的编程器,支持多种Atmel(现在是Microchip的一部分)的单片机,包括一些基于8051的型号

网友F:
可以试试Atmel-ICE,这是Atmel的高级编程和调试工具,支持多种Atmel单片机

网友G:
USBasp,这个就是淘宝常见的吧,这是一个开源的USB编程器,支持多种Atmel AVR和8051单片机,但可能需要特定的固件更新才能支持AT89LP51RB2。

网友H:
如南京沁恒电子的CH341A编程器,可能需要特定的固件或软件支持才能读取AT89LP51RB2

网友I:
Atmel Studio,这是Atmel(现在是Microchip的一部分)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编程和调试多种Atmel单片机

网友J:
可以看看Flash Magic,这是一个免费的编程工具,支持多种Atmel 8051单片机

网友K:
在选择编程器和上位机软件时,请确保它们明确支持AT89LP51RB2单片机。您可能需要联系编程器的制造商或查看其官方网站,以确认兼容性

网友L(2025-07-21):
AT89LP51RB2 支持 ISP/IAP,可用 STC-ISP、通用串口下载线或专用 8051 编程器(如 SmartPRO)烧录

网友M(2025-08-29):
AT89LP51RB2 单片机可用 USB ISP 烧录器进行烧录,其支持 AT 系列且借助 Progisp 等上位机程序完成操作。

网友N(2025-11-13):
AT89LP51RB2 支持 ISP 编程,可用兼容的 ISP 烧录器,如 USBasp、STC-ISP 编程器(需适配 51 系列)。连接芯片的 VCC、GND、SCK(P3.6)、MOSI(P3.4)、MISO(P3.5)引脚,注意电压匹配(5V)。搭配 ProgISP 或 STC-ISP 软件,选择对应芯片型号即可烧录,成本低且通用性强。

网友O:
AT89LP51RB2 可使用 Atmel-ICE、STK500 等通用编程器,也支持串口 ISP 烧录(需外接电平转换电路)。Microchip 的 PKOB-Lite 或第三方兼容编程器(如 USBasp 适配后)也可使用,需匹配 51 内核编程协议,通过 SPI 或 UART 接口连接,操作时注意供电电压与引脚定义匹配。

网友P:
AT89LP51RB2 可使用支持低压 ISP 编程的烧录器,如 Microchip 的 PICkit 3/4(需适配 51 单片机的转接板),或专用 51 编程器(如 STC-ISP 兼容设备)。连接 VCC、GND、RST、P3.0(MOSI)、P3.1(MISO)引脚,通过 MPLAB IDE 或 ISP 软件加载 hex 文件,供电 3.3V-5V 即可完成烧录。

网友Q:
程序是可以读出来的,你需要使用相应的调试器和上位机软件,比如Keil u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