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打板不会选参数?一文教你搞懂!

楼主(2024-08-06):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打样参数怎么选?PCB打板参数选择方法。PCB打样是指在批量生产前的试产,由设计工程师将电路板设计图纸转换为Gerber文件,再发给PCB板厂根据Gerber文件制成实际的样品板,以验证电路设计的正确性、可行性和可靠性,PCB打样更为重要的是明确制作板材类型、数量、尺寸等基本参数,明确阻焊颜色、表面处理方式等常规工艺参数。

  PCB打板参数选择方法。

  1. 板材类型

  PCB板材的选择是质量好坏的影响因素之一,FR-4(环氧树脂-玻璃纤维板)是PCB生产最常用的材料,高强度、抗热/抗火、抗化、防潮、 导热、绝缘等优点集聚一体,而板材品牌商主要有建滔、生益、南亚等。

  PCB板子的大小则中规中矩,不大不小,需要超大的PCB板尺寸,可分成几块生产,最后进行拼接组合。

  业内常说的PCS则是板子的数量单位,拼版的以SET为单位。

  2. 板子层数

  板子层数另起说明,因为层数需要在PCB设计时就需确定好,然后按照设计需求完成相应层数生产。

  PCB按照层数可分为单面板、双面层和多层板。层数越高,工艺难度大,成本越高。

  - 单层板最基础最简单,适合简单电路;

  - 双面板有顶层底层,中间绝缘层,适用一般复杂的电路;

  - 多层板是个统称,4/6层板较为常用,且多层板层数一般都是偶数。

  3. 常规工艺

  PCB常规工艺很多,下方提供的PCB打样参数仅供参考。

  - 阻焊颜色:有绿、蓝、黑、红、黄等颜色,但工艺生产都是绿色居多,究其原因也是绿油的性能最好;

  - PCB板子厚度:若无特别需求,1.6mm最为常用,另有0.8mm,1.0mm,1.2mm,1.6mm,2.0mm......供选择;

  - 铜箔厚度则按功率选择,常用的是1.0oz。

  字符颜色也称丝印颜色,白色最为常见,因为和绿色阻焊形成强烈对比,更看得清楚;当然,丝印也可以用其他颜色,但是建议选择和阻焊颜色对比度高的颜色。

  阻焊覆盖,即绿油覆盖,主要有过孔开窗、过孔盖油、过孔塞油、过孔塞树脂。

  - 过孔开窗:凡有过孔的地方都开窗,把过孔两端的铜箔暴露出来。

  - 过孔盖油:不开窗,绿油覆盖过孔两端的铜箔。

  - 过孔塞孔:塞住过孔,可用绿油、树脂、金属等。

  4. 焊盘喷镀

  焊盘喷镀也称PCB板的表面处理,因为电路板上的铜焊点暴露空气中容易被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等问题,所以做表面处理非常有必要。

  表面处理的工艺有喷锡、沉金、电镀金和OSP,客户依据需要选择合理工艺即可。

  - OSP,即有机可焊性保护膜,PCB表面处理工艺中成本最低。

  - 喷锡分为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技术成熟,成本低。

  - 沉金,即在PCB上镀金,整个过程发生化学反应,因此也称化金。沉金后的板子表面光滑,颜色稳定。

  最后补充一下PCB在最初设计时的最小线宽/线距,答案是越小难度越高,大家依据国内厂商可供的制程能力即可。

  PCB生产制造其实还有其他特殊工艺,虽然用得少,但是市场有需求,所以归为特殊工艺,有的工艺名称也特殊到无法一眼就明白到底是何工艺,如金手指、盲埋孔、多层特殊叠层结构、化镍钯金等。

  关于PCB打样参数怎么选?PCB打板参数选择方法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去嘉立创FPC网站打板就可以了,参数可以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