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55B01GE超出64MB读写异常

楼主(2024-08-06):
gd55B01GE在低于64MB的地址读写均正常,使用4字节模式,但地址超过64M(即0x4000000)后的地址就读写异常了,有的地址能读写出来,有的不行,是地址有保护吗,我试着解除了保护也不行,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访问权限设置

网友B:
gd55B01GE在低于64MB的地址读写均正常,但超过64MB(即0x4000000)的地址就读写异常。这可能是由于该设备或相关硬件(如内存、闪存等)的地址空间被限制在64MB以内。

网友C:
通常 NAND 闪存芯片具有一定的地址范围限制

网友D(2024-09-30):
有的地址能读写出来,有的不行,是地址有保护

网友E:
有时编译器优化可能导致奇怪的行为。尝试关闭优化选项并重新编译。

网友F:
有的地址能读写出来,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