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换个U盘不能正常访问U盘:HOST_USER_CONNECTION

楼主(2024-08-06):
请问各位大虾,我两个品牌的U盘,一个能正常访问,一个在HOST_USER_CONNECTION处进来几次,但是没有进入HOST_USER_CLASS_ACTIVE,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STM32F105RC

楼主:
调试打印:Device not responding

网友A:
和U盘的文件格式有关系

网友B:
U盘兼容性问题

网友C:
U盘本身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或损坏,导致无法被STM32正确识别。

网友D:
USB Host和FATFS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E:
更新或替换驱动程序

网友F:
电源供应不足

网友B:
在STM32CubeMX中生成的代码或配置文件可能存在错误,导致无法正确处理U盘的枚举和连接过程。

网友G:
检查代码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