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一个特别奇诡的问题

楼主(2024-08-06):
     各位大牛,请教个问题,做了几块板子,用到了mp2240,这颗芯片pin 间距0.3mm,输入pin 旁边解耦电容0402封装,输入12V,发现mp2240有时候运行一个小时,或者上来就损坏,后来把mp2240拆掉。发现pin间距会打小火花。0402的解耦电容去掉之后,发现电容的焊盘间也打火,感觉板子爬电距离太短,这种事板子上阻焊太薄么,还是板材有问题

网友A:
不应该啊,
把你PCB图发来看看
输入 示波器看看波形
会不会是你的输入电源太烂

网友B:
这都打火,估计是材质问题吧

网友C:
你电压多高啊?

楼主:
12V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打火,估计是材质问题吧

我也怀疑材质有问题,或者阻焊层不太对

网友D:
12v 电源有没有浪涌

网友E: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引脚间打火

网友F:
先检查焊油是不是清理干净了吧,绝大多数是焊油,pcb本身耐压足够的,爬电间隙主要影响因素是污染条件,潮湿灰尘是常规因素,但是焊油是最严重的因素,不过焊油通常不考虑,因为正规生产焊油可以彻底清除的

网友G:
十有**是助焊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 电源有没有浪涌

线性电源24V 输出12V,应该是没有,还在调试阶段呢

xch
12V并联个12V TVS。

网友H:
局部清洗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最后定位到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I:
低压也会爬电???

网友J:
板子是手工焊接的还是机贴的?我们遇见过手工焊接的时候,水溶助焊剂没有清洗干净,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若是机贴的,大概率是板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板子是手工焊接的还是机贴的?我们遇见过手工焊接的时候,水溶助焊剂没有清洗干净,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若 ...

应该是手工摆完,过的回流焊。问题在于把芯片去掉之后,能明显看到引脚间有小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压也会爬电???

应该是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局部清洗一下再试试

酒精,洗板水都洗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检查焊油是不是清理干净了吧,绝大多数是焊油,pcb本身耐压足够的,爬电间隙主要影响因素是污染条件,潮 ...

本来想请板厂定位下问题,结果板厂的人让我们告诉他们哪里的问题,我说怀疑材料或者阻焊耐压问题,人家直接说“如果是材料的问题,他去骂材料”,这么多年被板厂坑过,一次小批量,板子不复杂,过孔没通(生某快捷),这次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但也十分怀疑,(板厂名叫普某),关键板厂的态度太**了,本来是样品,也没想着去追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把你PCB图发来看看
输入 示波器看看波形

示波器看过,12V相当稳

网友H:
12V爬电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定位到哪里的问题了

没搞定,做了10块板子,烧了7块,只有3块能用

网友A:
芯片渠道是哪里?
多换几个渠道试试

网友A:
示波器交流档 看看 纹波呢

网友A:
还与没有没焊的板子
拍个微距高清照片,电脑上放大了看

网友A:
12V 理论上只要没搭到 应该不会打火,

网友A:
这部分器件全部拆了,
单独这部分12V 供电,看下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器件全部拆了,
单独这部分12V 供电,看下电流多少

就是芯片拆了,看到焊盘间距有小火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2V 理论上只要没搭到 应该不会打火,

有助焊剂(油膏样的),潮湿后5v都能爬电,甚至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