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TM32移植到了GD32上。怎么验证i2c功能呢?

楼主(2024-08-06):
将STM32的工程移植到了GD32F103ZET6上,但只有一个GD32系统板,没有接外围的I2C设备(硬件组还没有回板)。怎么靠系统板验证移植的i2c功能呢?谢谢

如果是模拟I2C的话,可以直接用逻辑分析仪抓来看,EEPROM是最常见的I2C从机设备,飞飞线都可以用的哇!

网友A:
配置两个IIC多发测试一下

网友B:

有逻辑分析仪的话直接用逻辑分析仪看

网友C:
模拟IIC只管好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IIC只管好延时

对,代码是以前的,因为换成了GD32的,所以我修改了延时的地方。现在硬件还没回板,只有一个开发板,想验证下修改的延时是否有效果。

网友D:
使用内部寄存器或模拟设备

网友E:
编写I2C自环测试代码

网友F:
如果没有内部模拟设备或自环测试的条件,你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来观察I2C总线的波形。
通过观察SCL和SDA的波形变化,可以判断I2C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G:

最好用示波器测量时间

网友H:

无硬件情况,可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查看时序

网友I:

搞2个IIC 主从试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2个IIC 主从试下就行了

怎么搞?

网友J(2024-09-30):
GD32F103ZET6上,但只有一个GD32系统板,没有接外围的I2C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