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C6PA内部FLASH读取的问题

楼主(2024-08-06):
见附件图片

网友A:
像是没有写成功,你解锁flash写保护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没有写成功,你解锁flash写保护没。

晚上我看下

网友B(2025-05-29):
写之前是否有先擦除

网友C:
未擦除目标地址数据吧,写入数据之前,必须擦除对应地址的数据才能正常写入。若未擦除直接覆盖写入,会导致写入失败,读取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D:
写入地址非对齐,遵循32位(4字节)地址对齐原则,写入地址必须是4的倍数。若写入地址为非对齐,会出现编程对齐错误,导致写入和读取不一致。

网友E:
操作期间总线被占用,在进行写或擦除操作时,总线处于阻塞状态,此时读取Flash数据会出现失败,导致读取的数据与写入的不一致。

网友F:
电压不稳定,处于外界干扰较大的环境,供电可能暂降,对Flash进行操作时,若低于特定电压会出现编程失败,从而导致写入和读取不一致。

网友G:
中断影响,在写Flash的时候,如果有中断触发,很可能导致写失败,进而出现写入和读取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H:
在进行写入操作之前,先擦除对应地址的数据。通常擦除数据是以页、扇区为单位,写入某个地址数据前,需先读出整页(或扇区)数据并缓存,再擦除整页,最后写入新数据。

网友I:
通过“取余”判断地址,确保写入地址遵循32位(4字节)地址对齐原则,只能是4的倍数。

网友J:
通过标志判断写/擦除操作是否完成,在操作完成后再进行读取操作,避免在总线阻塞状态下读取数据。

网友K:
完善硬件电路,确保在操作Flash时电源稳定,避免在写入过程中断电或电压暂降。

网友L:
在写Flash的时候,关闭中断,写完再打开中断,防止中断触发导致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