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面积与换路电感(‌应为“回路电感”)‌的关系

楼主(2024-08-06):
为什么说  增加信号与返回路径之间的互感  能够实现减小环路电感 ???

网友A:
pcb有个专门的地层,信号层走线,既有互感也有电容。应该说的是传输线吧。传输线可以把信号束缚在导体内。束缚在导体内,归电子工程师管。没有束缚在导体内,变成电磁波,归上帝管。

网友B:
看起来像汪汪说的话

网友C:
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把人话换成狗话,让读者云里雾里。值得学习[em: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b有个专门的地层,信号层走线,既有互感也有电容。应该说的是传输线吧。传输线可以把信号束缚在导体内。 ...

电磁波 上帝也管不了

网友E:
因为信号路径和回流路径的电流方向相反,所以两者之间的互感是抵消的,即回路总电感等于信号路径和回流路径的自感减去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