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BT PCM Loopback测试

楼主(2024-08-06):
PCM format 一般用在sco/esco上, 是单声道的数据
I2S format 是双声道的(WS=0,左声道;WS=1,右声道),可以用在sco/esco上,也能用在a2dp audio data上

配置PCM format的HCI VSC:
Write_SCO_PCM_Int_Param(Opcode:0xFC1C)
Write_PCM_Data_Format_Param(Opcode:0xFC1E)

配置I2S format的HCI VSC:
WRITE_I2SPCM_INTERFACE_PARAM(Opcode:0xFC6D)

配置PCM loopback的 HCI VSC:
Write_PCM_Loopback_Mode(Opcode:0xFC24)
PCM loopback示意图:

网友A:
蓝牙脉冲编码调制回环测试

网友B:
BT PCM Loopback测试是一种重要的蓝牙音频测试方法,通过该测试可以验证蓝牙设备的音频传输性能并发现潜在问题。

网友C(2024-09-24):
引用 网友B:
BT PCM Loopback测试是一种重要的蓝牙音频测试方法,通过该测试可以验证蓝牙设备的音频传输性能并发现潜在 ...

请问你这个是基于什么系统测试的,linux?

网友D:
IIS这个确实使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E:
测试方法非常简单实用,功能强大

网友F:
PCM format 一般用在sco/esco上, 是单声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