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SDIO中断和OOB中断的区别

楼主(2024-08-06):
OOB中断和SDIO中断:当 Wi-Fi 设备通过 SDIO 连接到主机处理器时,有两种方式可以将来自 Wi-Fi 设备的中断路由到主机。带内中断机制使用 SDIO DATA1 线来传递中断信号。带外机制需要一个专用的 GPIO 引脚。请确保引脚复用已经得到处理,并且该引脚仅作为 GPIO 使用。您可以根据应用选择使用带内或带外(OOB)中断。为了获得最佳的低功耗性能,建议使用带外信号传递方法,因为在这种模式下,除非 WLAN_HOST_WAKE 线上触发了一个中断以接收数据包,否则 SDIO 总线将被置于挂起模式。如果主机处理器中没有多余的 GPIO 可用,您可以选择使用带内中断方法,其中 DATA1 线被重新用作中断线,从而防止总线进入挂起状态,从而增加了功耗负担。

网友A:
功能和应用场景是最大的不同吧

网友B:
OOB即Out Of Band的缩写。Band指通信的载体。对于SDIO设备,则其通信载体是SDIO Bus,使用SDIO Bus本身的SDIO中断,为In Band中断。使用SDIO Bus外的方式中断即OOB中断。
Infineon的Wi-Fi芯片支持两种SDIO中断和OOB中断两种方式。其OOB中断时通过GPIO PIN (WLAN_HOST_WAKE)的中断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能和应用场景是最大的不同吧

对的,如果应用比较追求更高的吞吐率,那么OOB是更好的选择,通过带外的中断响应,让整个SDIO的通讯更加及时。

网友D(2024-12-02):
在带内中断模式下,主机处理器每次接收数据时,都需要频繁地轮询或等待中断,这会导致功耗的上升。

网友E:
不同应用使用不同中断源

网友F:
SDIO中断是通过SD卡接口的数据线之一来传递中断信号

网友G:
OOB中断是一种通过非主通信通道(如GPIO引脚)实现的中断机制

网友H:
SDIO中断通常用于数据传输过程中,当数据准备好或发生错误时,设备会通过SDIO总线发送中断信号。

网友I:
OOB中断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低延迟响应的场景,如网络通信故障恢复

网友J:
SDIO中断实现相对简单,只需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和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K:
SDIO中断可能会对数据传输性能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在高负载情况下

网友L(2025-01-31):
对功耗要求较高,建议使用 带外中断

网友M:
当 Wi-Fi 设备通过 SDIO 连接到主机处理器时,有两种方式可以将来自 Wi-Fi 设备的中断路由到主机。带内中断机制使用 SDIO DATA1 线来传递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