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WIFI连线过程空口包分析

楼主(2024-08-06):
WiFi设备在连接AP主要有如下步骤:
扫描:
STA--> AP Probe request
AP--> STA Probe response
认证:
STA--> AP Authentication request
AP --> STA Authentication response
关联:
STA--> AP  Association Request
AP--> STA Association Response
4次握手
EAPOL

网友A:
要了解一门通信技术,要对通信机制和协议有所了解。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wifi的空口包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WIFI空口包是用来分析空中WiFi的协议,WiFi空口包负责在无线网络中传输实际的数据。当设备通过WiFi进行通信时,数据会被分割成若干个小包,然后这些***无线电波发送到接收设备。接收设备将这些小包重新组装成完整的数据

网友C:
当Wi-Fi速率周期性下降时,通过空口抓包可以发现是由于PC网卡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D:
需要使用什么工具才能对数据包进行分析呢

Wireshark或者Omnipeek都可以

网友E:
空口抓包是一种通过监听空气中的无线信号来捕获和分析Wi-Fi数据包的技术

网友F:
在wifi进行连线的过程中 都有哪些阶段呢

网友G:
空口抓包基于无线网卡的“监听模式”

网友H:
补充一下:
1.        这里列出来的扫描是主动扫描,通常连接AP都会有扫描操作,但不是必须的。
2.        关于认证的部分,只有一种Authentication Frame,并没有区分Authentication Request/Response的区分。
        这里根据不用的Authentication Algorithm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        如果是AP Rounter使用了企业级的认证方式,则在四次握手(4-Ways Handshake)前还会有IEEE 802.1X EAP Authentication的流程。

网友I(2024-12-02):
在 Wi-Fi 连接过程中,STA首先需要扫描周围的网络以查找可用的 AP。

网友J:
没用过这种抓包

网友K(2025-01-31):
在扫描到目标 AP 后,STA 会向选定的 AP 请求认证

网友L:
认证是STA与AP之间建立初步信任关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