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怎么禁用串口0的调试功能

楼主(2024-08-07):
再调试过程中发现再使用串口0收发数据时,如果调用复位函数NVIC_System_Reset()就会导致程序网络不通,而且也没有复位重启,串口0停止收发数据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其他串口均不存在这个问题,怀疑是不是串口0有调试串口的功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而且之前程序有bug的情况,看门狗也不能成功复位,怀疑是不是跟这个情况一样,串口0在收发数据,导致不能复位成功

楼主:
还发现串口0在收数据的时候,mcu重新上电程序都起不来

网友A:
估计是没关中断,复位后很多寄存器还没有来的急初始化,就有串口中断产生,你试试调用NVIC_System_Reset()的前面加个关闭总中断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关中断,复位后很多寄存器还没有来的急初始化,就有串口中断产生,你试试调用NVIC_System_Reset() ...

看门狗也有这个问题,正常程序在使用串口0,如果有bug程序死了,看门狗复位之前也没办法去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关中断,复位后很多寄存器还没有来的急初始化,就有串口中断产生,你试试调用NVIC_System_Reset() ...

我测试了串口0工作的时候看门狗不能复位

网友B:
找个例程跑跑

网友C:
不用他不就完了,你禁它干嘛呢?

网友C:
MCU没有固定串口作为调试串口这一说法,一般只有MPU才会固定到某一个串口。

网友D:
感觉还是从硬件设计、软件方面先找找原因,不应该出现这么明显的bug,

网友B:
关闭串口0接收中断接收功能

网友E:
调试串口的影响

网友F:
检查串口0相关的硬件连接,包括引脚配置、外部电路等。

网友G:
复位后的初始化问题

网友H:
如果串口0的中断被配置为高优先级,并且在复位过程中没有被正确管理(比如中断服务例程(ISR)中未处理复位情况),可能会导致系统行为异常。

网友I:

不配置就是高组态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