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贵司有具备CANFD外设的MCU吗?

楼主(2024-08-07):
请问贵司有具备CANFD外设的MCU吗?

网友A:
您好,可以看一下CH32L103,支持CANFD,关于CH32L103的介绍,可参考下链接: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2L10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看一下CH32L103,支持CANFD,关于CH32L103的介绍,可参考下链接:
https://www.wch.cn/products/ ...

好的!感谢指点!

网友B:
这个没注意,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官方的选型手册上看看

网友C:
之前的产品没有,现在的好像有个CH32L系列的是支持CANFD的

网友D(2024-09-06):
应该是支持CANFD的外设吧

网友E:
楼主用CANFD想玩点啥啊?

网友F:
话说,CAN是不是就可以啊?FD是不是速度会更快点

网友G:
有的,你看看CH32L103就行,这个是支持CANFD的

网友H:
我觉得用CANFD好像可以使用ST或者NXP的比较好吧,芯片本身就比较奈斯

网友I:
沁恒家用CANFD的外设比较少的

网友J:
有具有CANFD外设的,是CH32L103是支持的

网友K:
我记得是支持CANFD的,而且你用CAN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