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先楫半导体的HPM6E00系列MCU的问题

楼主(2024-08-07):
近期做相关EterhCAT 控制,有人推荐先楫半导体的HPM6E00系列,各位有对这个国产品牌了解的嘛?具体开发应用以及性能如何?能够做相关的EterhCAT主站和从站嘛?

网友A:
主频高达600MHz,片上内存可达2MB

网友B:
HPM6E00系列具备高性能运动控制特性,能够满足高精度运动控制系统的需求。

网友C:
支持32路高分辨率PWM输出、16位ADC、Σ∆数字滤波等,带有专业的编码器管理模块和灵活的外部总线。

网友D:
支持EtherCAT从站功能,并具备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强大的计算能力。虽然它本身不直接支持EtherCAT主站功能,但可以与其他EtherCAT主站控制器或软件配合使用,实现完整的EtherCAT网络通信和控制。

网友E:
主站功能好像是不支持的,如果一定要主从都有,可能要考虑换一个芯片了。

网友F:
目前Ethercat主从都有的需要硬件设计才可以

网友G:
先辑的貌似更多支持从站,主站还得需要其他的芯片硬件支持

网友H:
找个先辑的代理问问呗

网友I:
查看了一下,先辑的MCU主要是从站开发设计,稳定性没问题,主站的话还需要再选择

网友J:
先辑的MCU主要是Ethercat从站开发设计,适用于电机驱动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