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F403使用DMA+SPI通信过程中关闭DMA导致数据错误

楼主(2024-08-07):
使用的是SPI+DMA的方式通信,正常没问题,有时候不需要DMA或者关闭DMA,直接访问SPI的数据寄存器,得到的数据不对,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应该是DMA的启动和停止没有和SPI的启动停止进行同步

网友B:
SPI通讯数据的获取方式有“DMA、中断、轮询”三种,这三种是互斥关系。为避免数据异常,应用修改数据获取方式应该尽量保障在SPI空闲状态下开展(比如若SPI作为主机,则在关闭SPI后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