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
[AT32F403/403A] AT32学习记录——基本定时器

楼主(2024-08-07):
#申请原创#
AT32F403A基本定时器
目录
一、简介
二、功能
1.计数时钟
2.基本结构
3.计数模式
三、案例
1.描述
2.步骤
3.代码
4.现象

一、简介

基本定时器(TMR6TMR7)包含一个16位向上计数器,由内部时钟作为计数时钟,支持溢出事件中断DMA请求
定时器框图
二、功能
1.计数时钟
TMR6TMR7内部时钟源CK_INT)经预分频器提供计数器计数。
使用内部时钟
2.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图
  • TMRx_PR(周期寄存器):用于设置计数器计数周期
  • TMRx_DIV(预分频寄存器):用于设置计数器计数频率
  • TMRx_CNT(计数值寄存器):用于读/写计数器的计数值
  • PR_shadow(周期影子寄存器):默认TMRx_PR的值会立即传入它的影子寄存器
  • DIV_shadow(预分频影子寄存器):默认TMRx_DIV的值会立即传入它的影子寄存器
  • PRBEN(周期缓冲使能):选择是否打开周期缓冲功能
注:
①若PRBEN=0,即关闭周期缓冲功能,则TMRx_PR的值会立即传入它的影子寄存器(PR_shadow);
关闭周期缓冲功能时的溢出事件
如上图,关闭周期缓冲功能时,改写PR(计数周期由0x22改为0x32)后,COUNTER立即使用新的计数值(0x32)。
②若PRBEN=1,即打开周期缓冲功能,则TMRx_PR的值会在溢出事件发生时传入它的影子寄存器(PR_shadow);
打开周期缓冲功能时的溢出事件
如上图,打开周期缓冲功能时,改写PR(计数周期由0x22改为0x32)后,COUNTER仍是使用旧的计数值(0x22),等OVFIF(溢出中断标志)产生信号之后,才使用新的计数值(0x32)。
3.计数模式
计数器时序图
基本定时器仅提供向上计数模式,即当计数值达到TMR_PR时,计数器向上溢出并产生溢出事件,同时OVFIF(溢出中断标志)置1,之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

三、案例
1.描述
TMR6向上计数每过1秒溢出一次同时让LED电平翻转1次。
2.步骤
①打开WorkBench,选择对应的型号,以AT32F403A为例新建工程;

②通过分频系数周期值设定溢出频率为1Hz,即1秒溢出1次;

③打开溢出中断;

④选择任意端口作为端口输出,以PD13为例;

⑤配置PD13;

⑥生成代码。
3.代码
main.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include "at32f403a_407_board.h"

int main(void)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wk_periph_clock_config();
  wk_nvic_config();
  wk_tmr6_init();
  wk_gpio_config();
  while(1)
  {

  }
}
at32f403a_407_wk_config.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void wk_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crm_reset();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L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L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H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H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pll_config(CRM_PLL_SOURCE_HICK, CRM_PLL_MULT_60, CRM_PLL_OUTPUT_RANGE_GT72MHZ);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PLL,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PLL_STABLE_FLAG) != SET)
  {
  }
  crm_ahb_div_set(CRM_AHB_DIV_1);
  crm_apb2_div_set(CRM_APB2_DIV_2);
  crm_apb1_div_set(CRM_APB1_DIV_2);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TRUE);
  crm_sysclk_switch(CRM_SCLK_PLL);
  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FALSE);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
}

void wk_periph_clock_config(void)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6_PERIPH_CLOCK, TRUE);
}

void wk_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TMR6_GLOBAL_IRQn, 0, 0);
}
at32f403a_407_int.c
#include "at32f403a_407_int.h"

void TMR6_GLOBAL_IRQHandler(void)
{
   if(tmr_interrupt_flag_get(TMR6, TMR_OVF_FLAG) != RESET)
   {
       tmr_flag_clear(TMR6, TMR_OVF_FLAG);
       GPIOD->odt ^= GPIO_PINS_13;    //PD13电平翻转
    }
}

4.现象
LED每隔1秒闪烁1次。

参考资料:《RM_AT32F403A_407_CH_V2.06》的14.1基本定时器(TMR6和TMR7)参考手册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文难免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篇很基础的基本定时器的使用,所演示的例程为定时器溢出中断使IO电平反转,但是作者的文章结构合理紧凑,配图清晰,重点信息标注得当,版面整洁易读。
感谢大佬的文章分享~后续申请原创请@21小跑堂,以便跑堂及时安排审核~~~

网友A:
很清晰的讲解,重点突出,希望可以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