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 Programmer 可以用DAPLINK吗?

楼主(2024-08-07):
GD-Link Programmer 可以用DAPLINK吗?

网友A:
试过WCH-LINKE,不行

网友B:
不行,只能识别GD-LINK

网友C:
GD-Link Programmer虽然是专为GD32系列MCU设计的编程调试工具,但DAPLink作为一款开源且广泛支持的调试工具,在理论上可以兼容GD32 MCU。

网友D:
可以使用。APLINK作为一款由ARM官方支持的开源调试器,广泛地支持符合CMSIS标准的ARM芯片

网友E(2024-09-30):
GD-Link Programmer 和 DAPLink 是两种不同的调试和编程接口。

网友F:
GD-Link Programmer 不直接兼容 DAPLink,因此不能将 GD-Link Programmer 替换为 DAPLink 使用。

网友G:
必须可以啊,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H:
得看这个软件是否有限制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的,不过估计不行

网友J:
其实我觉得可以使用DAPLINK的专用软件啊,不也可以吗

网友K:
没试过,其实楼主可以自己试试的,现在一个DAPlink很便宜了

网友L:
正常是可以支持使用DAPlink的,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M:
这种programmer的话,估计不行

网友N:
还是自己测测吧,不过我觉得能行的概率很小

网友O:
虽然GDlink也是DAPlink的一种,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P(2025-05-25):
GD-Link Programmer 和 DAPLink 在硬件和协议上不完全兼容。

网友D:
在 GD-Link Programmer 上位机中,连接时会自动识别 GD-Link,并显示目标芯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