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uQFN28 4X4 KF8F4156功能特性

楼主(2024-08-11):
模拟外设:
内部高频时钟精度为16MHz±1%,同时还具有一个可校正的低频32KHz时钟。
提供一个可选的参考电压(2V/3V/4V),精度为±1%。
包含1个12位16通道的ADC模块,适用于各种模拟信号的采集。
1个带有4个可选正向输入端的运算放大器模块,可以进行信号放大和校正。
1个模拟比较器模块,用于比较两个模拟信号的大小。
数字外设:
1个SSCI(SPI/I2C)模块,支持串行通信协议。
1个USART模块,提供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发送功能。
1个8×8的LED驱动模块,可直接驱动小型LED显示屏或LED阵列。
1个16路偏压输出模块,用于产生特定的偏置电压。
1路CCP(捕捉/比较/增强型PWM5)模块,用于时间测量、波形生成等。
功耗与温度:
休眠模式下的功耗低至0.5uA/3V,即使在带有看门狗功能的休眠模式下,功耗也仅为1.7uA/3V。
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满足工业级应用的需求。

网友A:
16MHz±1% 高频时钟:适用于需要精确时间控制的应用,如通信协议和实时数据采集。
32KHz 可校正低频时钟:适合低功耗模式下的计时功能,如RTC(实时时钟)应用。

网友B:
KF8F4156是一款在性能与尺寸之间达到优异平衡的微控制器

网友C(2024-09-10):
KF8F4156集成了包括SSCI(SPI/I2C)模块、USART模块、8×8 LED驱动模块、16路偏压输出模块以及CCP(捕捉/比较/增强型PWM5)模块在内的多种数字外设,这些模块丰富了其通信与控制功能,满足多样化的应用需求

网友D:
它具备一个可校正的低频32KHz时钟,用于提供实时时钟或其他低频应用

网友E:
在休眠模式下,其功耗可低至0.5uA/3V,即使在带有看门狗功能的休眠模式下,功耗也仅为1.7uA/3V,这使其非常适合需要低能耗的应用场景

网友F:
包括一个12位16通道的模数转换器(ADC),能够处理各种模拟信号的采集。同时,还包含一个带有4个可选正向输入端的运算放大器模块,适用于信号放大和校正。另外,还有一个模拟比较器模块,可用于比较两个模拟信号的大小,实现更复杂的模拟电路功能

网友G:
KF8F4156以其高精度时钟源、灵活的存储空间、多种模拟外设、丰富的数字外设、低功耗设计以及广泛的应用温度范围,成为了一款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的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