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AI触控自适应技术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4-08-15):
赛元AI触控自适应技术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2025-03-06):
AI触控自适应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免开发、免调试

网友C:
减少校准工序

网友D:
适应性强,自动适应不同用户的触摸习惯

网友B:
可以自动适应产品老化和磨损引起的结构变形,降低了对触控效果的影响,减少了售后维护的需求。

网友E:
技术复杂性算是缺点吧

网友F:
成本可能较高

网友G:
该技术通常依赖于特定的触控MCU和算法库,这可能限制了其在某些非标准或特殊硬件平台上的应用。

网友H:
尽管AI触控自适应技术具有自学习能力,但在初次使用或面对全新环境时,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学习和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