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时钟变成了7.5M

楼主(2024-08-07):
测试板子的时候芯片烧了 ,我自己换了一个芯片 071CBT8的。结果发现时钟变成7.5M。有大佬遇到这种情况没

网友A:
首先怎么知道是7.5m的,其次用官方Demo板,把时钟输出到引脚上,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点评):
用的官方例程 跑的延时 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B:
换了芯片时钟就变了?你这现象有点怪啊,你怎么知道变成7.5M呢?用示波器测量过没有。

网友C:
可以用官方的时钟例程,看下现在的时钟到底是多少

楼主(点评):
用的官方例程 跑的延时电平翻转 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官方例程是配置内部的高速时钟可以通道P0.0口输出的,可以用示波器量到

网友D:
1.跑例程 2.上示波器

网友E:
芯片换上去没有重新烧写程序?

网友F(2024-09-20):
没有初始化时钟函数或者后期程序作了修改

网友G:
之前芯片是什么型号呢?就是原来一样的芯片,换掉之后主频变成7.5MHz?

网友H:
负载电容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