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更新原理图后,导入到PCB中时,元器件不显示

楼主(2024-08-07):
在cadence中对原理图进行了修改,更换了两个元器件,还增加了一根导线,修改完原理图后,更新PCB时导线增加成功,但元器件的替换失败了(新的元器件没有在PCB中显示,旧的元器件也不见了)

楼主:
cadence版本是16.6

网友A:
估计是新器件没有封装吧

网友B:
如果没有报错,
那么执行,place   quickplace

网友B:
一般来讲cadence比较严谨,看提示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检查原理图和PCB 对应的库,引脚序号 定义要一致
除了检查PCB  封装库文件,还得看对应的 PAD 库是否在库设置路径
中,很多都忽视了对应的PAD文件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