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雅特力有电子的选型手册吗?

楼主(2024-08-07):
我想选择一款MCU,100pin的引脚,2个串口,剩余的都是IO即可,主要是想要个价格低,这芯片有推荐吗?基本上是雅特力的哪个系列就可以呢?

网友A:
这里是选型手册下载地址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2278
你的需求感觉选择AT32F423VC系列比较合适

网友B:
我去,夸张的用法,100pin只要求两个串口。这种要求基本就只有价格限制了,100pin的任何型号都有两个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夸张的用法,100pin只要求两个串口。这种要求基本就只有价格限制了,100pin的任何型号都有两个串口了 ...

对的,IO方面用的比较多,串口做数据交互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