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贵司有没有系统化的嵌入式AI方面的开发文档?

楼主(2024-08-07):
贵司有没有系统化的嵌入式AI方面的开发文档?
感觉这个毕竟是前言,尤其是做数据趋势分析、这方面的时候!谢谢

网友A:
您好,目前没有

网友B:
这个好像还么有布局AI赛道

网友C(2024-09-07):
你说的嵌入式AI是什么方面或者是什么应用啊?

网友D:
他家有边缘计算,算不算是嵌入式AI的一个方向呢?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没有,他家的MCU暂时性能还跑不了AI

网友F:
你可以多关注平头哥,他家的芯片是支持AI的

网友G:
数据趋势分析一般需要MCU性能强一些才行,我觉得沁恒暂时还不行吧

网友H:
AI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哈,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I:
可以看看你说的嵌入式AI并且你移植和裁剪一下,用在沁恒MCU上估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J:
数据趋势分析感觉至少得上linux这种操作系统了吧

网友K:
可以换芯片了,沁恒暂时肯定是不支持的

网友L:
我觉得可以看看边缘计算,这种不也是一种物联网和AI的产物么

网友M:
趋势分析好像不用AI也是可以的吧,可以用拟合算法这种预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