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大神指点我的电路C16电容为啥会有5-8V的电压

楼主(2024-08-07):
大神帮忙看看,就只是接BAT+和VBAT-  电机加载的时候为什么C16电容会有一个慢慢升高(0-8V)的电压出现???

楼主: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A:
电机在哪?供电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在哪?供电在哪?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电机供电是B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在哪?供电在哪?

这是完整电路图,电机供电是BA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完整电路图,电机供电是BAT++

BAT+供电,电压多少?
由于D6的阻隔,+5V应该是没电对吧?
但是它有电了,所以要找到这个路径。
后面的图看不清,还是不知道你的电机在哪,看不懂你的电路。你看能不能弄成PDF文件,能搜索字符的。
建议结合PCB查一下+5V有没有可能在别处被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供电,电压多少?
由于D6的阻隔,+5V应该是没电对吧?
但是它有电了,所以要找到这个路径。

BAT++供电24V,C16电容去掉后+5V就没有电压,加上就有   右边MOS驱动电路就是到电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BAT++供电24V,C16电容去掉后+5V就没有电压,加上就有   右边MOS驱动电路就是到电机的 ...

完整电路图在附件那里,J3的端子是连接电机的

网友B:
楼主需要把图整一下,太乱。

网友C:
完全看不清。。。重点电机你加了续流二极管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T++供电24V,C16电容去掉后+5V就没有电压,加上就有   右边MOS驱动电路就是到电机的 ...

嗯,PDF很清晰,我猜测是D6的漏电流导致C16充上电了。
C16去掉后,由于漏电流很小,万用表或示波器探头接上去就放电了,所以感觉就没有电压。
建议:断开D6试一下,看是否它引起的;
然后给C16并联一个10K左右的电阻,看能否把这电压降下来。

网友D:
你这个估计是电机加载后VBAT+电压波动后跟L1震荡产生,而你Q2体二极管产生了整流,你还是在电容C16两端并一个470R的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PDF很清晰,我猜测是D6的漏电流导致C16充上电了。
C16去掉后,由于漏电流很小,万用表或示波器探头接 ...

D6去掉了测试过,电机堵转加载的时候还是会有慢慢升高的电压,并一个10K的电阻之后电压能降下来到4.8V左右,电机停止加载的话这个电压就会很快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把图整一下,太乱。

7楼那里我放了一个PDF的图,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估计是电机加载后VBAT+电压波动后跟L1震荡产生,而你Q2体二极管产生了整流,你还是在电容C16两端并一 ...

尝试了把D6的二极管去掉了测试,C16电容还是会有一个电压,试过在C16并联一个10K电阻之后,加载电机C16也是会有一个缓慢升高的电压(0-4.8V),停止加载这个电压就会很快放掉了,没搞明白这个电压是怎么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看不清。。。重点电机你加了续流二极管没

我在7楼放了一个PDF文件,应该会比较清晰一点的

网友E:
楼主你把D7去掉,然后再做测试应该就不会出现升压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尝试了把D6的二极管去掉了测试,C16电容还是会有一个电压,试过在C16并联一个10K电阻之后,加载电机C16也 ...

你D6去掉还有个Q1的体二极管呢,电压波动包括电池+和电池-,除非你把Q1一起拿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把D7去掉,然后再做测试应该就不会出现升压的问题了。

试过了,还是一样  D6和D7一起去掉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D6去掉还有个Q1的体二极管呢,电压波动包括电池+和电池-,除非你把Q1一起拿掉才行 ...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D6去掉还有个Q1的体二极管呢,电压波动包括电池+和电池-,除非你把Q1一起拿掉才行 ...

把Q1也一起去掉之后就好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估计是电机加载后VBAT+电压波动后跟L1震荡产生,而你Q2体二极管产生了整流,你还是在电容C16两端并一 ...

像这样子的震荡应该如何抑制呢?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D6去掉还有个Q1的体二极管呢,电压波动包括电池+和电池-,除非你把Q1一起拿掉才行 ...

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在C16上并联一个10K的电阻,但是还是会有电压出现,如何做才能让他没有电压出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了把D6的二极管去掉了测试,C16电容还是会有一个电压,试过在C16并联一个10K电阻之后,加载电机C16也 ...

看你后面的情况,Q1居然有影响,我表示看不懂了。
建议检查PCB板,看是否有助焊剂导电,或布线太近导致漏电。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相关信号:VBAT+、D6、L1、Q2。
系统上电时,Q4应是关断的,也就是VBAT+没电,单片机也没电,
那这电是怎么来的呢?外接了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后面的情况,Q1居然有影响,我表示看不懂了。
建议检查PCB板,看是否有助焊剂导电,或布线太近导致漏 ...

我是外接有按键的,按下控制Q5打开,Q4跟着打开就有电了,检测到一定时间时吗MCU控制Q6关闭就控制Q4也关闭这样,检查过D6、L1、Q2的情况,都是电机加载的时候就有电压  跟C16的情况一样   PCB板是没问题的,布线也没有靠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外接有按键的,按下控制Q5打开,Q4跟着打开就有电了,检测到一定时间时吗MCU控制Q6关闭就控制Q4也关 ...

这才又礼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外接有按键的,按下控制Q5打开,Q4跟着打开就有电了,检测到一定时间时吗MCU控制Q6关闭就控制Q4也关 ...

嗯,明白,单键开关机的那种思路。
建议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看哪里有振荡或尖峰,看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Q1也一起去掉之后就好了,谢谢大佬

如果你的DC输入电流不大,那么串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如果电流比较大,则需要串入一个PMOS,跟现在的PMOS背靠背即可。如果你的DC输入5V又想简单点解决问题,C16并330或者220欧姆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DC输入电流不大,那么串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如果电流比较大,则需要串入一个PMOS,跟现在的 ...

好的,明白!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 现在板子已经做出来了,目前暂时的解决办法是把R3和R4电阻改成4.7K,后续改板会串一个二极管(因为电流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明白,单键开关机的那种思路。
建议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看哪里有振荡或尖峰,看电源是否稳定。 ...

好的,感谢大神的解答,目前暂时的解决办法是把R3和R4的电阻改为4.7K就能解决我目前的问题,(电机加载后VBAT+电压波动后跟L1震荡产生,Q2体二极管产生了整流导致C16电容充电,从而让单片机识别到一个电压之后进入充电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容C16在电机加载时电压慢慢升高的现象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包括电感性负载的特性、电容补偿的原理、 ...

我觉得你这样的文笔还是比较适合给教授写教材或者给领导写材料的

网友B:
写材料要囊括范围广,面面俱到,但是不要涉及细节,不然容易露馅,不好收场,细节是下面的事,领导只管大局,

网友G:
楼主,本人做PCB板的,2-36层板,HDI,高频,高TG材料都可以做,有需要联系!1331694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