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415摄像头出现横条纹是哪里引起的?

楼主(2024-08-07):
有一个IMX415摄像头方案, 其录下的视频是有横条纹,  请问一下这横条纹是哪个地方引起的? 怎么样可以消除?

楼主:

横条纹现象如下图:

网友A:
检查电源线路,画板问题

网友B:
摄像头/屏幕更换过没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下面这路1.2V的DCDC电源出问题了, 更换了一颗DCDC器件后就正常了.

网友C:
有可能是FPC排线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可以打几个FPC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