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支持的最大RAM是多少?

楼主(2024-08-07):
RISC-V支持的最大RAM是多少?可以外扩多大的SDRAM?

网友A:
这个还是依据具体的芯片型号进行确定,型号确定后就可以了知道参数了

网友B:
32位的都能到4g吧

网友B:
寻址范围能到2的32次方

网友C:
其实结合自身的应用场景进行MCU选择,一般情况下项目都是需要适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