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有关MTU的问题

楼主(2024-08-07):
在使用CH582蓝牙主机和从机建立连接,进行收发数据的时候,这个MTU如果小于实际的数据传输会怎么样,MTU的本身的有效数据大概在多少,如果小于实际的数据传输,是不是会进行分包处理?

网友:
需要手动分包处理,不可以直接传入超过MTU的长度。
https://www.cnblogs.com/gscw/p/17896209.html

网友A(2024-10-08):
如果MTU(最大传输单元)小于实际的数据传输,会导致需要手动分包处理

网友B:
MTU的有效数据,一般情况下,默认的MTU为23,每包数据最大可以发送20字节

网友C:
MTU的有效数据是不是可以更改的?如果可以 可以改到多大呢

网友D:
即使修改了MTU,如果数据量过大,仍然需要进行分包处理。

网友E:
当使用CH582蓝牙主机和从机进行数据收发时,如果MTU小于实际的数据传输,就需要进行手动分包处理

网友F:
MTU的有效数据大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但无论如何,都需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网友G(2024-11-08):
在使用CH582蓝牙主机和从机进行数据传输时,MTU的大小对数据传输有重要影响

网友H:
超过MTU长度部分发不出去

网友I:
MTU决定了在单个数据包中可以传输的最大数据量。如果MTU设置得过小,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效率低下,因为数据需要被分成多个较小的数据包进行传输

网友J:
在蓝牙通信中,MTU的有效数据大小通常是指在单个数据包中可以传输的实际数据量,不包括蓝牙协议头和其他开销。具体大小取决于蓝牙协议栈的实现和配置

网友K:
如果MTU小于实际需要传输的数据量,数据会被分成多个较小的数据包进行传输。这种分包处理会增加传输的复杂性和延迟,因为每个数据包都需要单独处理和确认

网友L:
当MTU小于实际数据传输时,蓝牙协议栈会自动进行分包处理。一般是将较大的数据块分成多个较小的数据包,每个数据包的大小不超过MTU

网友M:
数据传输,依次发送这些较小的数据包。数据重组,接收端接收到所有数据包后,将它们重新组合成原始的数据块

网友N:
在CH582中,MTU的大小可以通过蓝牙协议栈的配置进行设置。通常,MTU的大小应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调整,以平衡传输效率和资源消耗

网友O:
MTU小于实际数据传输,数据会被分成多个较小的数据包进行传输

网友P:
MTU的有效数据大小,取决于蓝牙协议栈的配置,通常不包括协议头和其他开销

网友Q:
分包处理,蓝牙协议栈会自动进行分包处理,接收端需要将数据包重新组合成原始数据块

网友R:
MTU(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是网络层协议(如IP)中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描述了网络层数据包的最大允许大小。MTU的大小决定了网络层数据包的最大尺寸,对于网络性能和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