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中的类和接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8-07):
C++中的类和接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类可以包含抽象方法,也可以包含已实现的方法

网友B:
类是对对象的抽象和定义,接口则规定了类需要实现的方法

网友C:
类是一种数据结构,用于封装一个对象的属性和行为。接口则定义了一组规范,规定了一个类或一个对象必须实现哪些方法,但并不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些方法

网友D:
这不就是面向对象吗

网友E:
一个类可以继承另一个类,但不能多继承

网友F:
接口的所有方法默认为public,且必须是abstract,除非是在Java 8及以上版本中使用default或static方法

网友G:
类提供了具体的实现细节,而接口则定义了规范和合约

网友H:
接口是抽象的,类有具体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接口是抽象的,类有具体实现

不包括抽象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