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的mcu_MM32G0001烧录引脚的使用

楼主(2024-08-07):
@21ic小跑堂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小运营
当引脚不够用的时候,往往会盯上烧录脚是否可以使用,经过查询手册发现,在使用烧录口引脚的时候,需要先将对应引脚复用设置对应引脚,才能将烧录引脚正常使用;

代码配置如下:
    //输出复用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使用了这段复用之后就可以当做正常引脚来使用了

特别要注意的是,当烧录引脚被使用后,烧录就会出现异常,需要在连接复位脚的情况下,上电前两秒擦除程序,就可以完成正常烧录;

网友A:
烧录引脚都是可以复用的

网友B:
很容易烧录不进吧

网友C(2024-09-18):
其实使用这个烧录端口也是可以的,但是注意就是尽量delay几秒来保证以后烧录好用

网友D:
楼主可以预留boot实现ISP烧录这种也可以

楼主(点评):
是的,预留boot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E:
一般可以考虑使用IAP和APP的了吧,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对啊,设置复用一下基本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G:
如果是ST的话是开启复用时钟,关闭SWD才行,不知道MM32是否也这样

楼主(点评):
MM32目前可以直接配置

网友H:
我觉得这种最好是选择个MCU的IO比较多的,不建议占用烧录端口

楼主(点评):
是的,有时需要快速开发不得不用烧录口了

网友I:
看着还行,但是尽量给复位时间,不然只能烧录一次了

楼主(点评):
是的,这样的情况是导致烧录有点麻烦,最好是添加一个复位按键,按下按键就可以自动配置烧录模式

网友J:
这种先复用输出,都不用关闭SWD吗?

楼主(点评):
有的mcu有配置字,我这款是直接配置了

网友K:
不理解,不是每次开机都是默认是烧录口吗

楼主(点评):
是的,有的mcu每次开机都是默认烧录口,程序更改后就会出现烧录不成功的现象,这个主要看mcu的烧录引脚默认是什么,

网友L:
就是需要给IO重新复用回来,才能烧录,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烧录不进吧

其实是不会的,就是有时候需要按住复位才可以

网友N:
IO复用需要定义模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