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CU内部振荡器与MCU外部晶振

楼主(2024-08-07):
1、MCU内部振荡器
MCU内部振荡器是微控制器(MCU)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负责提供时钟信号,使得MCU能够按照设定的频率进行操作。内部振荡器相对于外部振荡器具有显著的优势,如体积小、成本低、设计简单等。下面详细介绍MCU内部振荡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MCU内部振荡器通常采用RC(电阻-电容)振荡器或RC振荡器的改进型,即通过电阻和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产生振荡信号。这种振荡器通过控制电阻和电容的值,可以调节振荡频率。其基本原理是利用RC电路的时间常数来决定振荡周期,进而产生稳定的时钟信号。
MCU内部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因其内置性、低成本、低功耗和快速启动的特点,在各种微控制器应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其频率精度和稳定性不如外部晶体振荡器,但在对时钟要求不高的场景下,内部振荡器依然是一个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随着MCU技术的发展,内部振荡器的性能也在不断提升,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应用领域受益于其优势。
2、MCU外部振荡器
MCU外部振荡器是微控制器(MCU)中一个关键的时钟源,通过提供稳定且精确的时钟信号,确保MCU能够按照设定的频率进行操作。与内部振荡器相比,外部振荡器具有更高的频率精度和稳定性,因此在许多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应用中被广泛使用。下面详细介绍MCU外部振荡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外部振荡器通常采用晶体振荡器或陶瓷谐振器。晶体振荡器通过压电效应,将外部施加的电信号转换为机械振动,再将机械振动转换为稳定的电信号,从而产生高精度的时钟信号。陶瓷谐振器的工作原理类似,但使用的是陶瓷材料,成本相对较低,频率稳定性也稍差于晶体振荡器。
MCU外部振荡器因其高频率精度、稳定性和低温度漂移特性,在许多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应用中得到广泛应用。尽管外部振荡器的成本和设计复杂性较内部振荡器高,但其优异的性能和可靠性使其成为许多关键应用的首选时钟源。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外部振荡器的性能将进一步提升,未来将继续在各种先进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3、对比分析

特性

内部振荡器
外部晶振

成本

较低,无需额外组件
较高,需要额外的晶振组件

功耗

较低,适合低功耗应用
较高,尤其在高频应用中

精度

较低,频率误差较大,适用于非关键时序应用
高,频率稳定性好,适用于关键时序和高精度应用

温度漂移

较大,频率随温度变化显著
较小,温度稳定性好

启动时间

快,通常在微秒级别
较慢,启动时间在毫秒级别

抗干扰能力

较弱,易受电源噪声和其他外部干扰影响
强,抗干扰能力较强,适用于噪声环境

占用空间

无需额外PCB空间
需要在PCB上布置晶振及其外围元件

设计复杂性

简单,直接在MCU内部配置
较复杂,需要设计匹配电容、电阻等外围电路

典型应用

简单定时器、低功耗应用(如简单传感器、玩具)
通信模块、精密计时、频率合成器(如无线通信、数据传输)

网友A:
MCU内部主要是RC振荡器,是MCU初始化切换到外部时钟之前使用的时钟源。

网友B:
这个主要看对时钟精度的要求吧,要求高外部晶振怎么都得加。

网友C:
芯片上电启动时靠的就是内部晶振吧

是的,先启动内部

网友D:
这个对比表格很好,一目了然

网友E(2024-09-10):
其实,现在内部晶振也是很稳很准的了

网友F:
一般选择内部晶振就行,如果有高速通讯的话,还是用外部的吧

网友G:
内部晶振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且好走线吧

网友H:
我认为内部晶振还行的,但是如果有高速串口通讯啊,或者其他外设通讯啊,就要考虑外部的了

网友I:
其实外部成本晶振比较高啊,所以看你需求了,还有成本考虑

网友J:
外部晶振和相关电路可能占用更多的电路板空间,所以能不用就不用吧

网友K:
如果应用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如简单的控制应用、低速通信等),可以考虑使用内部振荡器

网友L:
一般的话如果成本不是主要限制因素,并且需要高精度和稳定性,应选择外部晶振

网友M:
我觉得,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和灵活性,并且愿意承担额外的设计工作,可以选择外部晶振

网友N:
选择啥都行,不过能用外部的就用外部,因为稳定,如果用不了可以试试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