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可控硅调节交流220V电压无变化

楼主(2024-08-08):
从网上看到了一个通过可控硅调节交流电压的电路,买了元器件,焊上后还是交流220V,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看看是哪里的元器件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焊接的时候,将双向可控硅的A1和A2引脚焊反了。这样BTA16一直关断不了。加上负载后,最低7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焊接的时候,将双向可控硅的A1和A2引脚焊反了。这样BTA16一直关断不了。加上负载后,最低78V。 ...

哈哈,犯这的朋友见多了

网友B:
把焊接的作品拿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
先用原先的一块板子搭的电路,测试了一下功能,确实能用。昨天画了一块PCB,等回来后焊接完,装到公牛插座里再拍一下吧。也买了一个数码管电压表,可以看当时的电压。

楼主:
只有加上负载后,电压表才显示工作电压,没有负载时,显示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