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MOS管供电

楼主(2024-08-08):
大家好,在用FPGA控制PMOS管给另一个芯片供电,同时FPGA的IO连接该芯片的SPI引脚,这时如果FPGA控制PMOS关断供电,mos管不能彻底关断,因为两个芯片IO还有连接,请问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不能关断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
图发来看看
先排除是不是FPGA 的IO给芯片供电了

网友B:
芯片的IO内,IO到VCC一般有二极管,所以就算VCC没电,IO有电时也会让VCC有电。
建议将相关IO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