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侧DDR3 pin连线,DQ,DM pin脚可以随便换吗

楼主(2024-08-08):
FPGADDR3连线,每个组内的数据DQ,DM可以随便换吗?查了好多资料,说可以,还是想问一下。

有需求PCB板的,可以联系啊!2-36层PCB板,HDI,埋盲孔,高频高TG,汽车军工材料都可以做

楼主:
就是DQ,DM随便换,如上图所示意。但只是在组内换。不会跨组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分器件。有的器件是一个byte内的8个DQ可以随便换,但是DM和DQS都是固定的。看器件的手册吧。

网友B:
这个真的看各家怎么设计,之前玩交换机芯片,微芯和STM32的ETH口线是一一对应的,但是换了个国产的没在意,ETH口线就需要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器件。有的器件是一个byte内的8个DQ可以随便换,但是DM和DQS都是固定的。看器件的手册吧。 ...

好的,多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