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EOS防护怎么做效果最好?为什么加了TVS的芯片IO口还是被浪涌烧了?

楼主(2024-08-08):
sd, os, TVS, IO, ESD
前面讲解过如何防止热插拔烧坏单片机 芯片烧坏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总是VDD短路?甚至封装开裂冒烟? 很多网友热烈讨论,其中大家最常用和惯性的经验就是GPIO防护使用TVS
那么也看到有评论说用了TVSIO口还是烧坏了,那么今天我们聊聊对于ESD/EOS怎么防护效果最好?TVS如何使用效果最佳呢?
前面视频讲过物理损坏最终一般是热应力损坏,而损坏原因无非是两个:能量过大和介质太薄弱。
1、首先对于能量过大,我们最简单的做法是消耗这个能量,那么最低成本就是电阻,使用电阻限制住能量在通道上的传输,限制最终进入IC内部的能量。
2、对于介质太薄弱,我们可以理解一般CPUMCU、存储器、逻辑器件这类芯片都是数字芯片,一般采用比较先进的制程工艺,芯片内部的管子尺寸、线宽和厚度都是非常小的,所以这类芯片相对电源、功率器件都是较为薄弱的介质。所以我们需要对干扰和能量在进入芯片前进行泄放。
所以防护手段简单来说两个:堵和疏。那电阻的作用就是堵,TVS的作用就是疏。
那为什么会有加了TVS还是疏不通芯片被烧的情况呢?
其实不是疏不通,而是疏得不够快,疏得不够快的原因可能是TVS放置位置不佳,同时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点,就是芯片IO内部一般也有疏通路径(钳位二极管)。
IO口结构上一般都有钳位二极管,通过MOS的寄生二极管实现的,其主要用途是ESD保护用,不过这个ESD主要指HBM等人体放电、空气放电ESD类型,这种ESD特点是电压高但时间快,所以能量是有限的,芯片内部二极管快速动作就可以把能量从VDDVSS泄放掉。
所以这个图的瞬间过压产生时电流路径,这个内部钳位二极管会和外部TVS分摊疏通路径,让大部分能量还是进入了芯片内部,如果是浪涌能量则内部的ESD电路是无法承受,芯片就容易在有TVS的情况下还是被烧坏。
所以我们可以在TVS路径后添加一个电阻,这样过压产生时,电阻限制了从这个路径上到芯片内部的电流,同时让IO口测的电压在电流经过时低于外部TVS处,TVS也能先于内部开启,发挥出TVS的最大作用。
改善后的外部电路如下,来自红枫派开发板原理图的复位电路接口设计,一定要注意的是路径先经过TVS再经过电阻后连接到GPIO口,欢迎大家用红枫派开发板一起交流学习。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TVS用于迅速分流过量电流,而电阻则通过限制电流来保护敏感元件

网友B:
合理的设计PCB布局和布线,确保敏感信号线远离电源线和高速数字信号线,减少耦合和干扰。

网友C:
仅仅依靠TVS并不总是足够的。如果TVS的反应速度不够快,或者其位置不佳,泄流效果可能大打折扣。此外,许多芯片IO口内部有钳位二极管,这也可能影响TVS的效率

网友D:
选择合适的ESD器件,考虑其鲁棒性、高效性、响应速度和透明度,以及正确放置和配置这些器件

网友E:
电路设计可能存在其他问题,如接地不良、布线不合理等,这些问题也可能导致浪涌能量未能有效泄放。

网友F:
TVS的钳位电压过高,无法有效保护器件。
TVS的响应时间过慢,无法及时响应浪涌。

网友G:
TVS与被保护器件之间的距离过远,导致浪涌电流在到达TVS之前已经损坏器件。

网友H:
这种配置可以确保在过压发生时,电阻限制了流向芯片内部的电流,同时使得TVS能够在内部二极管之前启动,从而提高整体防护效果

网友I:
为了防止疏得不够快的问题,可以在TVS路径后添加一个电阻。这个电阻能够限制瞬间过压产生时从路径上到芯片内部的电流,同时让IO口测的电压在电流经过时低于外部TVS处,这样能确保TVS先于内部电路开启,发挥出最大作用。

网友J:
选择合适的 TVS 器件,确保其响应速度、钳位电压和功率承受能力满足要求。
正确布局 TVS,使其尽可能靠近被保护的 IO 口,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K:
采用多层防护机制,包括在系统级、板级和芯片级进行防护设计。

网友L:
在电源线上增加去耦电容,可以吸收瞬态电流,减小电压波动。

网友M:
热插拔要在连接器上做长短针处理的

网友N:
尽量缩短保护器件与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减少感应电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O:
确保良好的接地,避免长距离布线,减少电容效应,以及合理布局敏感元件。

网友P:
TVS的操作原理是在正常电压下保持高阻抗,当出现尖峰电压时迅速降至低阻抗,从而提供一条分流路径

网友Q:
在系统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ESD/EOS来源和入侵路径

网友R:
TVS 与 IO 口之间的走线过长,寄生电感较大,影响了 TVS 的响应速度和效果。

网友S:
如果其响应速度或者疏导能力不足,也可能导致通过过多电流进入芯片内部,造成损坏。

网友T:
选择合适的TVS二极管,使其钳位电压和响应时间满足系统要求。

网友U:
TVS二极管是一种有效的防护器件,它通过提供一条低阻抗路径来把瞬间过高的电压泄放到地线,从而保护电路。然而,为了最有效地利用TVS二极管,需要注意其布置位置以及和其他元件的配合使用。

网友V:
通过控制静电的产生、合理使用TVS和电阻以及优化电路设计,可以显著提高电子设备的健壮性和可靠性

网友W:
TVS二极管的功率容量可能不足以吸收浪涌产生的能量,特别是在大能量浪涌事件中。

网友X:
保护器件的阻抗与线路阻抗相匹配,以减少反射和二次击穿的风险。

网友Y:
除了TVS,还应考虑使用其他保护措施,如使用ESD保护二极管、电容和网络,以及确保良好的接地和适当的布线设计。

网友Z:
TVS二极管的响应速度可能不足以在浪涌到来时立即导通,导致部分能量未能及时泄放。

网友AA:
接地不良好,导致浪涌电流无法有效泄放,增加了器件的电压应力。

网友AB:
通过增加电阻值来限制电流,减少能量进入电路。

网友AC:
将保护器件尽可能靠近被保护的IC引脚放置,以减少感应电压和电流的影响。

网友AD:
除 TVS 外的其他防护元件,如电阻、电容等出现故障或参数不合适。

网友X:
在电源入口处使用EMI滤波器,可以有效抑制传导和辐射噪声。

网友G:
在信号线和电源线上增加限流电阻,可以限制浪涌电流,减小对器件的冲击。

网友AE:
在电路中采用多级防护策略,例如在电源入口处、信号输入输出端口以及敏感电路附近分别设置保护措施。

网友AF:
选择合适的TVS二极管,确保其工作电压与电路兼容,并且有足够的功率吸收能力。

网友AG:
如果TVS放置的位置不合适,它疏导(疏)电流的速度可能不够快,导致电流进入了芯片内部,造成损坏。

网友D:
可能是因为TVS的选型不当、没有正确安装或电路设计中存在其他问题,导致TVS无法有效地吸收或钳位过高的电压。

网友AH:
采用多点接地或接地平面,以减少地电位差。

网友AI:
TVS是瞬态电压抑制管,如果加了保护端口还是损坏,说明TVS的防护等级还没有达到防护要求,要么就是硬件设计上存在问题。

网友D:
根据应用环境和电路特性选择合适的ESD/EOS保护器件,如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齐纳二极管、GDT(Gas Discharge Tube)、ESD保护二极管等。

网友AJ:
确保良好的接地,使用大面积接地层,减少接地阻抗。

网友AK:
结合使用TVS、ESD保护二极管、电容和网络等,以实现更全面的保护。

网友AL:
使用齐纳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来钳位过高的电压。

网友AM:
许多芯片内部都集成了ESD保护电路(如钳位二极管),但这些保护电路通常只能应对一定范围内的ESD事件。对于浪涌电压等高强度瞬态事件,内部保护电路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

网友AN:
确保良好的接地,避免长距离布线,降低电容效应,并正确布局敏感元件。

网友AO:
采用多层保护机制,包括系统级、板卡级和芯片级的保护设计。

网友AP:
选择正确的esd设备,考虑其坚固性、效率、响应速度和透明度,以及这些设备的正确放置和配置

网友AQ:
当浪涌到达时,tvs二极管的响应速度可能不足以立即导通,导致一些能量不能及时释放。

网友AR(2024-09-07):
Tvs的工作原理是在正常电压下保持高阻抗,在出现尖峰时迅速降至低阻抗,为提供分流路径

网友AS:
向电力线添加去耦电容可以吸收瞬态电流并降低电压波动。

网友AT:
TVS二极管的功率容量可能不足以吸收电涌产生的能量,尤其是在高能电涌事件中。

网友AU:
tvs以外的其他保护元件,如电阻、电容等。,失败或参数不合适。

网友AV:
热插拔要求连接器上有长针脚和短针脚

网友AW:
如果tvs没有放置在正确的位置,它可能不会足够快地转移(消耗)电流,导致电流进入芯片内部并造成损坏。

网友AX:
使用多点接地或接地层来降低地电位差。

网友AY(2024-10-13):
在系统设计期间,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esd/eos源和入侵途径。

网友AZ:
tvs的箝位电压太高,不能有效地保护器件。电视的响应时间太慢,无法及时响应电涌。

网友BA:
使用齐纳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箝位过压。

网友BB:
ESD/EOS防护效果最佳的方式是综合考虑电路设计和防护元件,如使用TVS、放电二极管等。芯片IO口被浪涌烧坏可能是保护电路的设计不足或选型不当,需针对具体应用场景进行优化。

网友BC(2025-01-12):
tvs和受保护设备之间的距离太长,导致浪涌电流在到达tvs之前损坏设备。

网友BD:
电视和受保护设备之间的距离太长,导致浪涌电流在到达电视之前损坏设备。,

网友BE: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