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Keil6安装支持包失败怎么解?

楼主(2024-08-08):
版本:5.40.0.3
包:Linko.LKS03x.1.1.5.pack

错误信息:
E: expected element type <index> but have <html>
Cannot import "C:\Users\xxxx\Downloads\Linko.LKS03x.1.1.5.pack: General error

网友A:
还是用keil5吧,不兼容keil6

网友B:
这个错误信息表明,你尝试导入的文件类型不正确。你需要确保你正在尝试导入的文件是一个有效的包文件(例如 .pack),而不是一个 HTML 文件。请检查你的文件路径和文件类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keil5吧,不兼容keil6

好吧。。。
坛子里没有别人遇到这个问题吗?好像没搜到类似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信息表明,你尝试导入的文件类型不正确。你需要确保你正在尝试导入的文件是一个有效的包文件(例如 ...

包是官方下载的,一个电脑能装,一个不能装,就是Keil版本不一样

网友C:
这个不支持包不兼容KEIL6版本的

网友D:
你这个版本不兼容导致的,降回KEIL5吧。

网友E:
keil换回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F(2024-09-20):
选最新的。

网友G:
是不是你的C盘要求的权限比较高?发现是创建失败,你可以试试用管理员模式运行试试

网友H:
估计是设备包还不兼容新版本导致的吧。

网友E:
pack包不支持高版本keil,目前已修复,在官网上下载最新的pack包可以兼容keil5.4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