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读写U盘的话,是要求MCU都要是HOST USB的吗?

楼主(2024-08-08):
读写U盘的话,是要求MCU都要是HOST USB的吗?使用CH32V307或者V208都是支持读写U盘的是吧

网友A:
您好,读写U盘要求USB做主机,需要USB支持USB HOST。CH32V307和CH32V208都是有USB支持做主机的,支持读写U盘。在对应的EVT都有相应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读写U盘要求USB做主机,需要USB支持USB HOST。CH32V307和CH32V208都是有USB支持做主机的,支持读写U ...

强大,这个是我需要的,我近期去研究研究,谢谢技术解答

网友B:
主机就是用HOST,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2024-09-07):
当然了,一般都是HOST的USB才可以

网友D:
你要是读写U盘的话是这样

网友E:
其实读写U盘也可以外接芯片的,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吧,不咋占用MCU资源

网友F:
对,你用CH32V307就可以,很稳的

网友G:
得看是否支持USB host,如果支持就可以

网友H:
你可以看看例程啊,他家例程很全的,如果支持读写U盘的话,是有相关例程的

网友I:
我记得这俩系列的芯片是支持U盘读写的

网友J:
肯定要求MCU是USB HOST的,不然操作不了吧

网友K:
其实我建议还是看看例程比较稳妥

网友L:
这种一般都是要求MCU的USB是HOST,而且你说的这俩算是高性能系列了,是可以支持读写U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