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VGT7使用PWM捕捉功能,能否捕捉1Hz-10000HZ的频率?

楼主(2024-08-08):
AT32F407VGT7使用PWM捕捉功能,能否捕捉1Hz-10000HZ的频率?如果想做到的话,用哪个定时器?怎么配置比较好?

网友:
学那调好xuc

网友A:
越低的频率是不是越难捕捉啊

网友B:
可以的,TMR2和TMR5支持32位功能,可参考如下案例开启后再配置PWM input模式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35 / examples / tmr / tmr2_32bit

网友C:
捕捉这个评率范围肯定没问题的啊